求字库生成办法?

楼主(2012-08-25):
求汉字24点阵字库,还有ASCII 48点阵字库生成办法?加分
嵌入式C使用的,一个const定义里面包含所有字库的那种,不是取模一个一个生成的!

const unsigned char HZK24[]={//所有汉字字库,按照区号位号排列}
const unsigned char Asii2448[] = {//所有ASCII码字库,按ASCII索引排列}

使用的时候可以方便调用,所有字库直接烧在单片机Flash里面

网友A:
这样的字库, 象汉字字模软件很多, 网上也很好找. HZK24 也能找到现成的.
倒是担心: HZK24 字库600K多, 那么大,  直接烧在单片机Flash里面, 不划算吧.

楼主:
网上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不好调用啊,找不到呢
字库只需要前面2/3的就行了,单片机还够用呢

网友B:
zkdoc这个软件不错。生成数据后大约190多K。

网友C(2016-12-18):
直接烧在单片机Flash里面, 不划算吧.
感觉还是烧在外部FLASH里面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