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驱动继电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5):
1.继电器额定电压多少V
2.12V电压是否测过
3.R40去了,这个简直在乱设计
4.Q8是什么型号?

网友B:
7路光藕串联, 也没有串联限流电阻就驱动光藕了.
7路光藕的输入电阻这么大, 能保证驱动电流吗?
这个电路真是很笨啊.
输入控制用个 8 输入与门类的器件, 直接驱动三极管.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线圈就行了.

网友C:
用那么多光藕干嘛
光藕用不完的话可以送给大家嘛

网友C:
要实现你这个,7个二极管加一个光藕不就得了
真是钱多得没地方花了

楼主:
各位先别急,其实这个就是与门电路,初级光耦是强电部分有7路信号全部输入1才驱动继电器,任何一路输入0,继电器即翻转,原理是这样设计的,用与门器件还是有问题的,当输入任何一路为0时,与门器件输入即悬空造成器件输出不稳定(不像MCU驱动端是对管式的,低电平时等于与地短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输入端有规定的电流值(不允许过大),造成光耦输出端内阻大,电压全降落在光耦上了,三极管驱动电流够有几mA,电压不够,造成继电器频繁跳

楼主:
这个电路使用在强电干扰很严重的场合,不得使用MCU和CMOS器件

网友D:
要不再加个三极管?

网友E:
上面一起的光耦输出驱动下面U22缺少限流电阻,没有烧毁光耦算你走运,电流太大,12V电源短路下降继电器没有稳定吸合以前就掉电了,稳定吸合后即使电压降到5V,继电器也不会释放的

楼主:
9# 草根白骨精

楼主:
U22不会烧,因7路光耦输入端电流小,次级的光电管在放大状态(内阻大),U22次级电流只有几mA,理论驱动三级管,但是基极电压只有零点几伏,电压全部落在U22的次级端了,造成三极管驱动不饱和,继电器频繁跳

网友C:
各位先别急,其实这个就是与门电路,初级光耦是强电部分有7路信号全部输入1才驱动继电器,任何一路输入0,继电器即翻转,原理是这样设计的,用与门器件还是有问题的,当输入任何一路为0时,与门器件输入即悬空造成器 ...
引用 楼主:

这思路

楼主:
这思路
引用 网友C:
呵呵,兄台有好思路指点一下咯!

网友F:
这么多光耦驱动一个继电器,太浪费了吧?最后面的光耦不是更加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