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2-08-25):
在proteus中想仿这个电路工作状态,可是不会使用变压器的设置,运行不起来,频率20K,变比1:0.67,求指教

网友A:
双击选择“变压器”,或者右键单击选择“edit properties”,由于你的这个变压器是没有抽头的,所以,在新的对话框中的"Turns Ratio”变比,在"advanced properties" 填入你需要频率。

楼主:
先谢谢楼上关注,图“参数设置”就是打开的“电路原理”中变压器的设置,可是怎么调整参数都出不来,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选错了,这是个别人设计的驱动,我只是想验证一下变压器设计的是不是最佳状态,看来我错了

网友B:
俺一直认为,这类工具只适合高手使用,不适合初学者使用。

那么多模型和参数都弄精通并能正确的设置好,估计那时候你已经是非常熟悉相关电路和特性了,那样就没必要再仿真,自己心算一下就OK。。。

网友C:
这个软件已经比较简单了  saber  orcad  更麻烦

楼主:
我在捣鼓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