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zf-2012 飞速 脱机 51 avr isp 下载器 usbisp 编程器 非 usbasp

楼主(2012-08-25):
ZF_2012卓越的性能是目前已知下载器中速度最快,稳定性最好的下载器。zf-2012使用arm芯片无论是编程接口还是usb接口,均使用硬件来实现的,不是使用软件模拟的,由于是采用硬件模式,保证了编程时序的可靠性稳定性。
特点:

1. 免驱动即插即用(win7 效果更好)
2. 支持芯片多,可编程所有低压串行avr芯片及AT89s5x,AT89s8253,AT89sx051,等芯片

3. 可为目标板提供时钟(对于AVR锁定芯片特别有用)

4.多档可调下载速度(速度飞快8k数据写入+校验1秒

5. usb接口,并可通过usb接口在线升级

6. 可配合SuperPrg实现编程项目的工程化管理,可生成加密工程,保护文档安全

7.可以在脱机模式下限制写入次数

8. 支持脱机下载,无需电脑,下载无需供电(目标板直接取电,也可输出供电)

9. 支持3+1个脱机数据的下载(最大脱机数据320k+768k)

10.自动检测目标板电压一旦发现目标板电压不符合编程要求,将拒绝编程,有效防止芯片误写入,致使芯片锁死

11. 支持输出5v、3.3v切换(建议目标板自行供电)

12. 适应电压宽(2.7v-5.5v)

13. 支持在线,脱机系列号写入flash或eeprom
14.支持在线,脱机时钟校正

网友A:
我原来也想在STM32上移植一个,看来没必要了。
一直在用智峰的progisp1.72+usbisp,非常不错,赞一个。
顺便报告一个小问题,它在写atmega128的高位地址时会出错。

楼主:
那应该是你的下载器问题。这个报告不应该像我们反映呀!呵呵!

楼主:
我们以前商用的下载器都开源了,你用我公布的资料肯定是可以的。以后,只会销售这种飞速的,另外,也有普通的下载器,不是脱机的,也就几十元。支持win7.非常好。原先那种m8做的下载器在新的电脑下表现不太行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