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的开关电路设计

楼主(2012-08-25):
现希望对电路中的-6v进行开关控制,控制信号是高低电平。3.3和0,望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不能用光耦和继电器的

网友A:
最不用动脑筋的方法就是光耦,更廉价的办法我还在想。

网友A:
呃,楼主,你补充发得真及时啊,跟我同步。不用光耦如果没有充足理由,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楼主:
用mosfet不知道能不能搞定呢,我一直在考虑
n+p组合的

网友A:
开通电压选得好可以,但是毕竟不爽。我也在想BJT的方法。

楼主:
N MOSFET的开启电压VGS一般为正,
p MOSFET的开启电压VGS一般为付,我组合了好几遍都不行。

网友B:
这不是什么难题吧
两个三极管就能搞定了

网友B:
参考电路(第三个图是错的)

网友C:
这个真不是神马难题。。。

网友A:
看来我也短路了,9楼前2个电路都比较简单。

网友D:
回复 楼主:

很简单,一个p型mosfet就行了

网友E:
12# ghwcxh 有你说的那么简单么?
负电源,only 一个p沟道mosfet就行吗?
还有9楼的第三个图,我认为是错误的,mofet有体二极管。

这是我构想的基本电路。

网友B:
第三个图确实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