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霍尔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2-08-25):
非常、非常虚心地向各位大侠、老师请教。用51计一个霍尔元件的输出脉冲,总是被外界的信号干扰。用啥办法可以避免这些干扰!?谢啦!谢啦!

网友A:
通常单片机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要解决外界干扰.
隔离, 布线, 中间级驱动等等.
楼主可以描述一下干扰后的情形或波形

网友B:
有找到被什么干扰没?

网友C:
1、可以做一个上下限频率限制,这个限制要结合你的系统实际情况确定数值,然后时刻测量两个脉冲的间隔并反推频率值,如果频率值超过限制值,则可以视为是一次干扰并放弃。
2、根据你的信号特性,确定信号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最短时间,然后在接受的脉冲变换时,在这个最短时间内多做几次读信号判断,例如连读5次,5次中大于4次则信号有效,否则放弃。
3、以上是软件可采用的办法,但实际收到MCU处理速度、信号变换速度等影响的限制,本质上还是要求硬件上做好处理,例如布板,例如电路等

网友D:
示波器看下信号的样子,先用比较器卡掉幅度不达标的,再用单稳态电路整理成固定的脉冲宽度。

网友E:
施密特触发器整形、RS触发器整形!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怎么样的,一般可以用比较器过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