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能提供一个3.3V->3.8V 电流1.5A的升压电路吗

楼主(2012-08-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但是不想画图。。。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
你可以使用正激或反激的拓扑结构实现。
使用半桥即可。

网友C:
这个条件,不用整什么正激、反激或半桥的,最简单的Boost结构就行
直接上Ti的网站,用它们提供的Webench软件或SwitcherPro软件,填一下输入输出要求,点一下鼠标,电路图就出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妹纸,杀**焉用宰牛刀。。。

网友D:
这颗做升压 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也不贵,我测试过升压5V的

网友E:
DC-DC的标准IC 基本可以搞定,就是电流有些小

MCP1612

输入:2.7-5.5V
输出:0.8-5.0V

电流:输出电流只能达到1A,

8 PIN  MSOP封装

网友F:
可以用BL8530C,小封装SOT23-5,外接MOS开关,可以输出1.5A-2A。

网友G:
总是下载不了附件,纠结……

网友H:
我司有,QQ 1554910662

网友I(2012-09-24):
可以参考矽力杰SY7102/3/4
www.silergy.com
可以与原厂联系索要资料

网友J:
一堆一堆的IC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