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普通IO口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2-08-25):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将上拉加大到10K咯

网友B:
原因很多了,可能软件错误,输出PWM波了,可能硬件问题,电阻太小了。
总之,初学者的问题是不仔细,不会自己测试分析故障。

网友C:
上拉电阻太小
不过不清楚楼主什么器件, 怎么 I2C 下拉的驱动能力这么差呢?

网友D:
“IO口悬空输出0正常”是指IO口什么也不接吗,包括上拉电阻?
“但是输出0的时候用万用表量电压有2.6V的电压”是指IO口只接上拉电阻,还是即接上拉电阻也接I2C器件?
上拉电阻的大小应该不成问题,高度怀疑是硬件问题。需要把以上两个问题搞清楚才好做出判断。

网友E:
芯片型号?用的IO口是那个?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下,这个端口上是稳定电平还是有东西在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上拉电阻又接IIC器件的时候输出0用万用表测得是2.6的电平,去掉上拉电阻只和IIC器件接时输出0正确

楼主:
7# NE5532 嗯,对对,这个我疏忽了,要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PIC16F877的E1和E0口,设置ADCON1为0x07,然后用TRISE控制输入和输出方向。

网友G:
不是上拉电阻的大小问题,你是接着iic器件量的吧,建议你断开,io口只接上拉量一下,应该不会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11# pang123hui 难道是器件的问题?回头我试下。

网友H:
将上拉加大到10K

网友I:
如果试一下大一点的上拉电阻为10k不行,可以考虑到器件的问题,还有就是按照NE5532前辈所说,用示波器量一下看一下波形,一切一目了然。

网友J:
刚来的多多帮助

楼主:
断开IIC器件,只接上拉电阻,用示波器测发现输出PWM波了;把上拉电阻断开,输出0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软件问题,在main函数里没有加while(1)循环让它停住,结果就不断初始化拉高,然后拉低。非常感谢大家的分析,学到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