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请教

楼主(2012-08-25):
那个二极管是个红外接收头,那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感觉那个输出的电流是直流的 电容是不是没用,信号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A:
新手,路过。云里雾里。建议楼主说明使用的环境,电路整体的功用等等信息 越多越好!

网友B:
感觉像是滤波~

网友C:
隔直,红外信号是交流部分。

网友D:
这电路图画的明显是红外发射管啊!楼主啥情况?

网友E:
这个是隔直流来的,我做过类似的光电开关,我是用来隔开直流的,再把隔后的交流量进一步放大、滤波等

网友E:
如果不明白为什么是交流,可以想想一般发射管都是用方波信号驱动的,则可

网友F:
可以理解为一个三极管驱动电路。

网友F:
交流驱动IR发出信号,可能是数字信号,也可能是交流波形。
电容是隔直作用。

网友G:
应该是去除高频交流成分的吧,把电子噪音旁路掉!

网友H:
这个电路应该是接收高于某个频率的红外信号。类似于0038,只能接收38KHZ的红外信号。电容是用来通交隔直的,跟R88组成高通

网友I:
我感觉是对接受回来的信号进行滤波

网友I:
不对,那个二极管好像是发射吧

网友J:
如何选择电容的大小才能滤掉直流,留下交流信号

网友K:
是不是一种备用效果啊,不管在直流还是交流的情况下都能保证电路导通。

网友L:
隔直作用,除去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