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幅值稳态误差可以用PI调节器来消除呢?本质是什么?

楼主(2012-08-25):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这样说不科学,PI能不能消除稳态误差跟输入信号及PI的“I”的阶数有关系。例如,输入为阶跃信号,I为一阶,则可消除稳态误差。能消除误差的原理,是因为I(积分作用),从公式上讲,I为1/as(a为常数)。从硬件上讲,I是积分,电容充电到最好会充满的,对于阶跃输入。好好看《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C:
看自控原理的二阶系统阶越响应和稳定性定律

网友D:
p 相当于比例控制 单独调节会达到稳态 并且在稳态附近震荡
I 相当于误差积分控制 就是把正负误差加起来 得出最终的误差 然后缩小这个误差 最终就可以达到稳态

网友E:
自动控制原理  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