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正确选用一个电源?

楼主(2012-08-25):
正确选择一个电源的技巧
一个电源,不就是个供电器,照着瓦数买不就行了,比如电脑的总功率是230W,就去买个250W的电源,如果是280W就买个300W,再不行就照着350W买,能出什么问题呢?
  我们拿到一个电源商声称为300W的电源,那么它一定就是300W吗?其实,在个别不法商贩的眼里,这里面大有**可作!
  那可不一定,现在我们就把他们的画皮一点点的剥开,看看他们是如何欺骗消费者的。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一台电脑到底需要多少的功率,这个很容易,只要将电脑的各个部件的最大理论功率进行累计就行了。比如我自己用的机子,Athlon XP1800+(1.75v)CPU搭KT333的芯片组主板,使用双256MB的内存( DDR SDRAM),GeFore3 Ti500显卡和SB声卡,再加入一块网卡,西部数据60GB硬盘,康宝光驱。下面我们来测算一个理论值:CPU 80W、风扇15W、主板和内存共30W、硬盘25W、光驱25W、显卡20W、网卡5W,再加上我平时用的USB口的外设也就230W打住了。那是不是说,买一个250W的电源足可以应付呢?
  但实际上,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功率全是它们的最大功率!而平时,绝不可能所有的元件都达到自己的峰值!
  普通消费者对电源的几种输出功率可能都不太了解,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电源经常提到最大功率(或称输出功率)、峰值功率等概念,那么,到底电源的功率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经常提到的电源的功率,一般指的是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在电源的铭牌上,标注的功率也是额定功率。
  1. 额定功率:是电源厂家按照Intel公司制定的标准标定的功率。额定功率可以表征电源工作的平均输出。
  2. 输出功率: 指环境温度为常温(室温25℃左右,电源内部温度50℃左右),电压范围200V~264V时,电源长时间稳定输出的功率。电源实际工作时,输出功率并不一定等同于额定功率。按照Intel公司的标准,输出功率往往是额定功率的1.3到1.6倍。
  3. 峰值功率:指电源短时间内能达到的最大功率,通常仅能维持30秒左右的时间。
  电源的实际输出功率,和环境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电源内部温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影响输出。在环境温度低于-5℃或高于50℃时,电源的输出功率将降低,通常只能达到常温的50~60%。所谓的峰值功率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为电源一般不能在峰值输出时稳定工作,我想大多数读者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电源一直以峰值功率值勤。
   好电源都是按高于标注的额定功率50W以上的标准设计制造的,而标注的功率都采用保守的额定功率,而常温下的最大功率,往往高于额定功率30%到60%以上;峰值功率往往高于额定功率100W~150W,250W的好电源峰值功率可以达到380W。

网友A:
楼主分析得很有道理, 不过据我所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楼主没有说到.
电脑的开关电源, 是有 3.3V, 5V, 12V 以及 -5V, -12V 多组电压的. 而电源的功率则是所有这些电压的总功率.
电源对这多组电压的分配是有比例的, 但是我们的电脑工作却未必完全符号电源的这个分配关系. 导致个别路电压过载而电源容量的降额情况.

网友B:
选择电源还有这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啊,多谢

网友C:
针对计算机电源   补充一下    电源噪声问题    电源体积   抗雷击问题  尽量买大品牌   质量可靠   计算机电源一定要选好     选差了   把主板   显卡什么的烧了不划算

网友D:
考虑功率吧 ,还有就是散热了什么的,比较多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电源,看看里面的做工如何?电源是最容易坏的东东了

楼主(2012-10-11):
大家都很有见解,希望继续跟贴,补充一些大家对电源的认识以及一些注意事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