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LINK/V2 不识别问题

楼主(2012-08-25):
目前在研究 SMT32F0 DISCOVERY 套件,上面有个ST-LINK/V2  仿真器,刚开始的时候在KEIL-MDK环境下,还能正常使用,后来下载了一个程序后,就无法下载了,发现,KEIL已经识别不到这个硬件了,还有用ST-LINK UILITY 软件也不能喝ST-LINK/V2连接,但是电脑硬件里面能够正常显示,XP能找到驱动,就是无法软件通信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选择的类型不对?
ST-Link (Deprecated Version) 或者 ST-Link Debugger 可以用.

网友B:
硬件配置对不??看看device

网友C:
驱动版本   的问题 。新软件 可能不支持老的驱动版本了  你可以在安装文件下用老版本替代,另外还需要修改tool.ini

说句话可能你不爱听   你对编译环境可能不太熟悉 。

你可以查查老的帖子 可能有相关的操作

网友D:
呵呵,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我在程序里配置为GPIOA_PIN_14,GPIOA_PIN_13为输出 。
GPIOA_PIN_14,GPIOA_PIN_13为SWD通讯IO口。
具体的解决方法参考:http://zhyong319.blog.163.com/blog/static/6857205201276105311857/

网友E:
感觉应该是选择的类型不对

网友F:
可以试试5楼的方法

网友G:
记得以前讨论过,LZ可以查查相关的帖子

楼主:
在KEIL-MDK里面的device找不到设备,我以前用的时候没问题,后来,我又借了别人的一块板子,那个板子正常,说明我的板子ST-LINK/V2确实无法通讯了,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
:感谢5楼的大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P

网友H:
不管三七二十一,,刷固件再说

网友I(2013-08-06):
硬件配置问题   也有可能   楼主   这个   需要一步一步的排查

网友I:
静下心来   慢慢查找   问题   一定可以解决的   相信自己

网友J(2017-06-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K:
先安装驱动,很容易驱动起来,如果不行,进入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是不是缺少驱动。

网友L(2020-06-05):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我在程序里配置为GPIOA_PIN_14,GPIOA_PIN_13为输出 。
GPIOA_PIN_14, ...

我来挖坟了,具体怎么操作可以说一下么,连接无权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