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配置位

楼主(2012-08-25):
LVP_OFF 和 FOSC_HS这两个配置位是神马意思?用的是PIC16F877。在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A:
查数据手册哪.
CONFIGURATION WORD (ADDRESS 2007h)

bit 7
LVP: Low Voltage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Enable bit
1 = RB3/PGM pin has PGM function,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0 = RB3 is digital I/O, HV on MCLR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bit 1-0
FOSC1:FOSC0: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11 = RC oscillator
10 = HS oscillator
01 = XT oscillator
00 = LP oscillator

就是说的这里的设置. 具体 LVP_OFF 和 FOSC_HS 的定义, 可以看你的编译器里的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