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加工艺边

楼主(2012-08-25):
我话了一块PCB,50*150尺寸
由于生产需要,想在宽度方向上两边各加3mm工艺边,即PCB总宽度变成了56mm,等待焊接完毕后再人工掰开这个工艺边即可。所以要在工艺边这个地方挖一个V型槽出来方便后面掰断。请问这个V型槽制作PCB的时候用机械层mechanical呢还是keep-out电气层呢?谢谢!

网友A:
机械层,并标注:双面对刻V型槽

网友B:
在你做板框的层加上,板厂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如果是SMT,记得加MARK点,并里外框边5MM。小于此值,贴片机很难看到MARK点。

楼主:
你好!我是这样画的,反光点放置如图所示的对角位置,可以不?

网友C:
做个记号,下回再来

网友D:
工艺边可以画在机械层,
中间用V型槽连接,上面开槽,上下各开1/3
若开的浅了,掰板困难;若深了,板子可能会塌腰甚至断裂.

Mark点最好是加四个,分布在四个角附近......

网友B:
你好!我是这样画的,反光点放置如图所示的对角位置,可以不?
引用 楼主:

可以的,MARK具体问题,可以到下载频道 搜索mark标准。

网友E:
其实随便你怎么画
只要你给厂家附一份说明文档,写清楚要求
厂家会给你改的

网友F(2015-12-06):
引用 网友E:
其实随便你怎么画
只要你给厂家附一份说明文档,写清楚要求
厂家会给你改的 ...

就会偷懒

网友G:
和厂家说明就好了~~当然自己会就更好了

网友H:
叫板厂加,然后发图确认,这些事情从来不用自己操心,反正公司花了钱的。

网友I:
这些简单的事情都是画pcb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