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
我想给OP-07调理电路加1V和1.5V高精度偏置电压,用来调整传感器输出信号至合理的值来采AD,想用AP1534进行DCDC转换(用12V转),看了datasheet里的VFB是反馈电压,请问这个电压我怎么计算?下面是参考电路 谢谢

typical application  (61.39 KB )

网友A(2012-08-25):
Ra和Rb分你要得到的输出压等于Vfb(Vfb电压基准,IC内部固定的)

网友B:
查手册 确定VFB 固定RB=1.3K 根据截图下方公式 计算RA

网友C:
一般都是输出端让电阻分压后,输入到一端为基准电压的放大器中

网友D:
回复 网友B:
Cc应该是做补偿用的,它的接法为啥是从FB到OUTPUT,而不是到GND呢?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E(2012-11-26):
这是反馈中引入的零极点的补偿:可以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c3091c7002768e9951e738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