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的脉宽测量

楼主(2012-08-25):
最近刚学STM32f103,我现在在做网络导纳,我程序
系统时钟72MHZ
TIM3-》PSC=0x00; 理论上我测量的脉宽最小可以达到1/72MHZ,但是实际脉宽是92us(用示波器测得),用单片机测得的脉宽是87us.....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还是有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A:
是 92nS 吧? 因为输入还有滤波器的.
可以看一下定时器的 "外部触发滤波" 的介绍

楼主:
好像我没讲清楚,就是有个92us的脉冲(这个我是用示波器测得)我用单片机测量确得到的是87us,理论上分析的话用单片机测量的话应该精确在92左右啊,但实际并非如此。所以疑惑。

网友B(2016-04-06):
你是怎么实现脉宽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