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N和IRF2807 可以混用吗??

楼主(2012-08-25):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应用条件

楼主:
这个两个原件都是在两种不同型号的9~36V转12V的开关电源上的,感觉应该可以通用。不知道如果可以通用哪个试用范围大一点?

网友B:
这要看你是怎么混用的。

楼主:
直接替换,当一种原件上的坏了用另一种替换

网友C:
在电压、电流、功率符合情况下,可以混用。

网友D:
不能混用。
要是参数都一样了,干吗还叫2个型号啊。其它都好说,Vgs/电流曲线能一样?

网友E:
MOS 和 FET MOS 有区别吧,FET内部没有保护二极管。

网友F:
可以的,N沟道MOS管IRF540中文资料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8%B5%84%E6%96%99/
IRF2807三极管CMOS产品资料
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8%B5%84%E6%96%99/

网友G:
一般设计者设计的驱动电路都是依照管子特性设计的,只要主要参数相同,适当调整驱动应该可以使用,关键是自己想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H:
在单端电路上(每处只有一个管子),可以替换。IRF2807导通电阻小于IRF540,即导通损耗小一些。双端电路不能混用,特别是推挽电路,决不能混用,它影响到磁芯复位,不用太久,就要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