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实验】基于STM32 M0的ASK报警接收系统

楼主(2012-08-25):
收到在21IC申请的STM32F0开发板已经有一阵子了,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忙一直没抽出时间来做测试。
前两天21IC的小丫蛋打来电话,要我在指定时间提交实验结果,否则就要收回开发板。
吓的我赶忙把预先想做的实验重新缕一编,编出来这个题目。
然后在后边的贴子会一点点发布测试结果。

笔记+代码
你提供的这个地址有问题呀,打不开。。= =
首先要保证你有设置回复的这个权力。
如果论坛是DZ服务的,在回复可见的内容插入代码

【stm32f0实验】基于STM32
MSP430G2553模块ASK设备
msp430g2553 ASK 模拟.zip (425 Bytes, 下载次数: 97)

楼主:
现在市场上铺天盖地的报警终端多使用315 ASK声表面波射频发射模块,比如红外报警、烟雾报警、煤气报警、门磁报警等。而他们的发射芯片的编码方式基本相同,拆开一个模块会发现里边有一个12位的地址跳线和一个3位的速率路线。
门磁报警模块
每位地址悬空时对应的信号编码为10,跳到1时对应的编码为11,跳到0时对应的编码为00ASK波形如图1所示:
图1

楼主:
速率跳线只是改变电平的宽度对编码波形不会产生影响,当一次报警触发后主机会多次发送地址码。 ASK接收模块使用MAXIM-IC的MAX7036芯片,MAX7036是一款低成本ASK接收模块,支持300MHz到450MHz频率,频率调节只需要修改晶振大小即可。处理器使用STM32F051R8 CORTEM-M0芯片,STM32F051R8集成32位带有捕获比较功能的定时器和12位DAC可以输出高品质音频。 MAX7036通过DATAOUT引脚输出空中的ASK信号,因为芯片本身不对接收到的信号做滤波处理,所以在没有报警触发时DATAOUT引脚会间歇性输出高出ASK本身的干扰信号。如图2所示:

图2

附上使用EXCEL画的波形图

楼主:
通过STM32F051R8 32位定时器的捕获比较功能将每一个电平跳变的时长捕获,通过软件滤波将无用的杂波过滤。
         通过截取有效地址并与系统中绑定的ID相匹配判断哪个模块触发报警,然后通过12DAC输入音频“第XX防区报警”。
系统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楼主:
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图4

接下来就是安装MDK 4.54
安装MDK附带的ST-LINK驱动,驱动文件在MDK的安装路径下的驱动程序。
我的目录是:D:\Keil\ARM\STLink\USBDriver
插上STM32F0-Discovery
系统会提示安装驱动程序,因为我是WIN7,提示无法验证**翅程序软件的发布者,点击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完成驱动程序安装。
如果没有其它问题系统会提示安装完成。
在设备管理器的“通用总线控制器”下会看到 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dongle。说明驱动程序安装正确。
这时开发板的状态为STLink两个红灯长亮,MCU控制的绿灯闪烁。
接下来使用MDK打开从STMCU.ORG下载的示例代码。
我使用的例程是: STM32F0-Discovery_FW_V1.0.0\Project\Peripheral_Examples\TIM_TimeBase

编译后下载并运行。这时
此时开发板的状态为STLink两个红灯长亮,MCU控制的绿灯和蓝灯长亮。

附上STMCU.ORG的例程

网友:
哇,还在收回开发版啊?

网友A:
这么酷的帖子我要是不督促你,你若忘记发了,那岂不是论坛的一大损失哦!:lol

网友A:
哇,还在收回开发版啊?
引用 网友B:

哈哈!送出的岂有回收的道理呀!

楼主:
基本思路已经清晰,接下来就是写代码。
第一次接触过STM32,首先得测测定时器2的捕获功能。
STM32F0的标准库(stm32f0_stdperiph_lib.zip)里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使用例程,实现ASK波形采集的代码可以参考例程:TIM_PWM_Input
路径:STM32F0-Discovery_FW_V1.0.0\Project\Peripheral_Examples\TIM_PWM_Input

首先修改main ()函数中的设置

  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TIM_ICPolarity_Rising;//上升沿捕获
  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BothEdge;//修改为同时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

PS:同时捕获两种电平的原因为是,通过图3可以看出一组有效数据的前后有一个很长的低电平。这个低电平可以作为判断几组数据的分隔符,而最后一位数据的电平宽度是由高电平决定的,无法仅通过捕获的低电平来判断。
接下来打开stm32f0xx_it.h文件
定义两个长度为10032位数组用于存放高低电平

  1. __IO uint32_t highlevels[100],lowlevels[100];

定义两个变量用于存放高低电平数组的索引

  1. __IO uint8_t highlevel_index = 0,lowlevel_index = 0;

然后找到用于产生捕获中断的TIM2_IRQHandler()函数
修改代码为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2);
         //判断捕获引脚电平
         if(GPIOA->IDR & GPIO_Pin_1)
         {
                   //如果引脚电平为高,说明是上升沿捕获,即前一个电平为低电平.
                   lowlevels[lowlevel_index++] = IC2Value;
         }
         else
         {
                   //否则为高电平
                   highlevels[highlevel_index++] = IC2Value;
         }
//   if (IC2Value != 0)
//   {
//     highlevels[highlevel_index++] = IC2Value;
//   }
//   else
//   {
//   }
         if(highlevel_index >100)
         {
                   //ASK数据解码
                   ASK_DECODE();
                   highlevel_index = 0;
                   lowlevel_index = 0;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__nop();
}

编译下载并运行程序,将断点设置在if(highlevel_index >100)内。
使用一个单片机产生占比约83%的方波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附上用于测试TIM2捕获的代码:

网友C:
很不错,鼓励共享

网友D:
这么酷的帖子我要是不督促你,你若忘记发了,那岂不是论坛的一大损失哦!:lol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E:
很给力,值得借鉴

网友F:
还是得小跑堂在后面催啊,很不错

网友G:
等我小车调好了,也上来秀一秀,呵呵

楼主:
因为前边提到过MAX7036在没有收到信号时它的DATAOUT引脚会间歇输出一个高于实际信号频率的杂波,如果不过滤掉会占用过多的处理器周期。
接下来的工作是做数字滤波,听起来比较好听。其实就是判断电平的宽度,把频率过高的脉冲过滤掉。
定义一个常量用于允许的最小宽度,因为不同的系统中STM32的运行速度不同。这个值取决于STM32的时钟频率和ASK发射模块的速率。min_val要小于STM32捕获到有效数据位的高电平+低电平的最小宽度。

  1. #define min_val 10000

定义一个32位变量用于临时存放高电平。

  1. __IO uint32_t high_t=0;

在捕获中断中将捕获到的高电平存放在临时变量中。
然后在捕获到低电平的判断中判断high_t+ IC2Value(当前低电平的宽度)是否大于最小数据宽度min_val
如果满足条件,则将存放在high_t中的上一个高电平和当前低电平IC2Value添加到数组。否则清除已经捕获的数据,让数组索引从零开始。

                   //如果引脚电平为高,说明是上升沿捕获,即前一个电平为低电平.
                   if(high_t + IC2Value >min_val)
                   {
                            lowlevels[lowlevel_index++] = IC2Value;
                            highlevels[highlevel_index++] = high_t;
                   }
                   else
                   {
                            highlevel_index = 0;
                            lowlevel_index = 0;
                   }

这样就完成了对无效数据的过滤,减小处理器的负荷。

楼主:
接下来连接MAX7036评估板到STM32F0-Discovery
进入STM32的调试模式,还将断点设置在if(highlevel_index >100)内。
触发报警器发送ID0x00FAAA8AASK信号,这时捕获到的数据如下:

楼主:
修改ASK_DEC()函数内容为

void ASK_DECODE(void)
{
         uint16_t i,j;
         slave_id=0;
         for(i=1;i<lowlevel_index-25;i++)//循环查找数据间隔
         {
                   if(lowlevels[i-1]/lowlevels[i]>10 && lowlevels[i-1+25]/lowlevels[i+25]>10 )
                   {
                            for(j=i+1;j<i+25;j++)
                            {
                                     slave_id<<=1;
                                     if(highlevels[j]>10000)//数值大于10000视为1,否则为0
                                     {
                                               highlevels[j]=1;                            //无用,仅在分析数据时做为参考
                                               slave_id |=1;
                                     }
                                     else highlevels[j]=0;//无用,仅在分析数据时做为参考
                            }
                            break;
                   }
         }
}

这时解码后的ID如图
与发送ID一至,证明解码成功,此时已经完成ASK的解码。

楼主:
  1. if(highlevels[j]>10000)//数值大于10000视为1,否则为0

这句话仅适用于在指定速率下解码,如果想兼容不同速率的ASK码,需要判断有效ID区域中的近似数据个数,如果ID正确的话,近似个数只能小于等于2个。然后查找最大值或最大值的近视平均值,以它为参考将相应的“位”转换为01

这里提供一个思路,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尝试。

楼主:
完成ASK的解码后,下一步需要将指定设备的ID绑定到STM32 M0报警主机上。让其只识别指定的报警设备发来的报警信号
绑定的大至的流程就是用户先按一下开发板上的USER按键,然后LED3会闪烁20次,如果再20次以内接收到报警设备ID就将其存入FLASH,存入前先将FLASH内的ID读出(因为写入时一次最少写1024个字节),第一个字为FLASHID的数量,然后通过第一个字将FLASH内的所有ID读出。判断新添加的ID是否已经存在,如果存在则退出。否则,将第一个字加1,并将新ID存入队列结尾入,然后重新写回FLASH
操作FLASH的相关函数

/*
          清除绑定数据
*/
void BDClear(void)
{
           FLASH_Unlock();//FLASH解锁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ERR);
           if (FLASH_ErasePage(FLASH_USER_START_ADDR)== FLASH_COMPLETE)//擦除FLASH
    {
                   }
                   FLASH_Lock(); //锁定FLASH
}
/*
         获取绑定ID 第0字节为数据长度
*/
void BDGetSlaveID(uint32_t bd_slave_id[])
{
         uint16_t i;
         Address = FLASH_USER_START_ADDR;//定位FLASH起始地址
         bd_slave_id[0]= *(__IO uint32_t *)Address;//读取ID数量
         for(i=1;i<=bd_slave_id[0];i++)
         {
                   Address += 4;
                   bd_slave_id[i]=*(__IO uint32_t *)Address;
         }
}
/*
         判断指定ID是否已经存在
*/
uint8_t ExistingSlaveID(uint32_t bd_slv_id)
{
         uint16_t i;
         BDGetSlaveID(buffer);//查询已经绑定的ID
         if(buffer[0] >= MAX_ID_COUNT) return 1;//如果大于可绑定的最多数量则返回1
         for(i=1;i<=buffer[0];i++)
         {
                   if(buffer[i] == bd_slv_id)return 1;//如果ID已经存在返回1
         }
         return 0;
}
/*
         添加绑定ID
*/
void BDAddSlaveID(uint32_t bd_slv_id)
{
         uint16_t i;
         if(!ExistingSlaveID(bd_slv_id))//如果ID不存在
         {
                   buffer[0]++;//第0个WORD为绑定的ID数量
                   buffer[buffer[0]] = bd_slv_id;//将新ID添加到ID队列结尾
                   Address = FLASH_USER_START_ADDR;//定位FLASH起始地址
                   FLASH_Unlock();//解锁FLASH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ERR);
                   if (FLASH_ErasePage(FLASH_USER_START_ADDR)== FLASH_COMPLETE)//擦除FLASH
                   {
                            for(i=0;i<=buffer[0];i++)
                            {
                                     if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buffer[i]) == FLASH_COMPLETE)//将ID数量及全部ID写回FLASH
                                     {
                                               Address = Address + 4;
                                     }
                            }
                   }
         }
         FLASH_Lock(); //锁定FLASH
}
按键相关函数

  1.   STM_EVAL_LEDInit(LED3);//LED3初始化
  2.   STM_EVAL_LEDInit(LED4);//LED4初始化
  3.   STM_EVAL_PB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按键初始化

                   if(bd)
                   {
                            /* Turn on LED3 and LED4 */
                            bd=0;
                            for(i=0;i<20;i++)
                            {
                                     STM_EVAL_LEDOn(LED3);//点亮LED3
                                     slave_id=GetSlaveID();//获取触发的报警ID
                                     if(slave_id)        //如果ID不为零
                                     {
                                               BDAddSlaveID(slave_id);//添加ID
                                               STM_EVAL_LEDOn(LED4);//点亮LED4
                                               break;//退出绑定
                                     }
                                     Delay(10000000);
                                     STM_EVAL_LEDOff(LED3);//熄灭LED3
                                     Delay(10000000);
                            }
                   }

/*
         按键中断
*/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USER_BUTTON_EXTI_LINE)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USER_BUTTON_EXTI_LINE);

    bd = 1;
  }
}

网友E:
LZ共享精神值得表扬,相当给力

楼主:
完成设备的绑定功能后我们还落下一个功能,就是清除绑定。我们需要增加一些代码在main函数中。当用户按下USER键时LED3闪烁,再次按下USER键系统进入撤布防切换,同时LED4闪烁1次。再次按下会清除已经绑定的ID数据,同时LED4闪烁2次。

接下来是报警的触发,为了便于在STM32F0-Discovery上演示报警防区的提示功能,我们可以选择使用DAC播放不同防区的语音使用户对报警来源加以区分。因为需要录制音频,时间关系,这里使用LED4的闪烁次数来区分报警来源。对已经绑定过的设备。如果其触发报警系统会根据报警IDFLASH的索引位置使LED4闪烁不同的次数。使用语音时只需将不同的索引对应到指定的音频数组并通过DAC输出即可。

下面是修改后的代码:

  1.   while (1)

  2.   {

  3. if(bd == ALARM_SWITCH)//修改防区状态

  4. {

  5. LEDBlink(LED3,1);//

  6. if(alarm_on)

  7. {

  8. alarm_on = 0;

  9. STM_EVAL_LEDOff(LED4);//熄灭LED4

  10. }

  11. else

  12. {

  13. alarm_on = 1;

  14. STM_EVAL_LEDOn(LED4);//点亮LED4

  15. }

  16. STM_EVAL_LEDOff(LED3);//熄灭LED3

  17. bd = NONE;

  18. }

  19. else if(bd == CLEAR_ID)//清除已绑定ID

  20. {

  21. LEDBlink(LED3,1);//

  22. BDClear();//清除绑定数据

  23. LEDBlink(LED4,2);//LED4闪烁2次

  24. bd = NONE;//退出绑定

  25. }

  26. else if(bd == BINDING)//绑定

  27. {

  28. LEDBlink(LED3,1);//

  29. slave_id=GetSlaveID();//获取触发的报警ID

  30. if(slave_id)
  31. //如果ID不为零

  32. {

  33. BDAddSlaveID(slave_id);//添加ID

  34. LEDBlink(LED4,1);//闪亮LED4一次

  35. bd = NONE;//退出绑定

  36. }

  37. }

  38. else

  39. {

  40. if(alarm_on)//如果布防开启

  41. {

  42. slave_id=GetSlaveID();//获取触发的报警ID

  43. if(slave_id)
  44. //如果ID不为零

  45. {

  46. slvId_index = GetSlaveIdIndex(slave_id);

  47. LEDBlink(LED4,slvId_index);//将对应的索引位置输出到LED4

  48. }

  49. }

  50. if(i++>=20)

  51. {

  52. bd = NONE;//退出绑定

  53. i = 0;

  54. }

  55. }
  56. }

楼主: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功能基本全部实现。
代码和发贴笔记在一楼。

楼主:
这么酷的帖子我要是不督促你,你若忘记发了,那岂不是论坛的一大损失哦!:lol
引用 网友A:

实验俺做了,贴子也发了。您看开发板是不就不往回要了?

网友H(2012-10-14):
请问有没什么方法可以不通过GPIO就可以判断刚才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怕万一输入信号变化过快,等读GPIO时电平状态已变化。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判断捕获引脚电平
    if(GPIOA->IDR & GPIO_Pin_1)
    {
        //如果引脚电平为高,说明是上升沿捕获,即前一个电平为低电平.
    }
}

网友I:
相当给力

网友C:
这个笔记和代码对我很有用,多谢分享

网友F:
这个产品再完善一下,应该很有市场价值

网友J:
讲解的相当清晰

网友K:
很不错,很详细。

网友L(2013-02-23):
楼主的这这种钻研精神令人钦佩啊,顶一下。

网友M: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N:
还有没有更多的笔记,很不错

网友E:
再改进一下,估计可以做产品了:lol

网友O:
**很不错  呵呵  很好  需要消化一下啊   呵呵  顶一个

网友P(2014-07-22):
太有用了,最近在学习ASK解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Q(2014-08-30):
下载必回复,顶起

网友R:
谢谢楼主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Mark!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