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输入限流电阻的选型

楼主(2012-08-25):
一般人都知道电阻的大致选型,比如额定功率、瞬间电压、瞬间电流。
高压小电流场合,可以多个电阻串联。

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入限流电阻,一般是几个欧姆的,瞬间电流比较大,
损坏的概率也比较高,选择功率大的水泥电阻,一样稍开路。

不知哪位大侠知道适合开关电源输入限流的电阻,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

网友A:
用水泥电阻没错,关键是合理选择功率和阻值,输入浪涌抑制参数要合理,不必搞的太小,而后级输入滤波电容的容量也要合理。

楼主:
仪表等小功率开关电源设计,输入限流电阻最难选。
以前的仪表,输入的水泥电阻很容易烧开路,功率大的也不行。
后级的滤波电容只是4.7uF而已。
所以,我想,是否还有其它类型的电阻更耐瞬间电流。

网友B:
开关电源中不是常用NTC吗。。。

网友C:
用水泥电阻,滤波电容选取必须合理,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加个保险丝的

楼主:
损坏的仪表,大部分是电源故障,基本上是输入限流电阻烧开路。
如果把电阻短路,电源的故障率会下降一些,但是开关三极管炸裂,或者电源芯片损坏的概率就多了。

对于这些仪表,很少加保险丝的,只要有故障,总要返修的。
曾经串联过NTC限流。NTC价格贵一些。

网友D(2013-05-21):
水泥电阻没错,它阻值小,功率大,电阻过大会影响整个电源的效率。太小,不起作用了。主要与整流后滤波电容有关,其实就是一个抗浪涌的电阻,现在的高效率电源一般都不用,只是在整流管加电容,或曾加PFC电路,你说的这种以不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