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5V给单片机供电,什么方案最好?

楼主(2012-08-25):
要做一个触摸开关产品。需要220V转5V给单片机,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我列举了以下方案:1. 变压器+全桥+滤波+三端稳压器 。
2. 阻容降压
3. 小型开关电源(5v 100mA)。
分析利弊:
1.  体积比较大,不知道成本多少。有知道的可否说明下?
2. 由于是触摸开关,用阻容降压,担心安全问题。有经验的可否聊一下?
3. 开关电源比较适中,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到4元左右的价格?

电源不能太大,因为我的产品是放在86开关盒里。。。

楼主:
淘宝搜了下,没搜到啊? 好像一般在6 7元左右价格。。

网友A:
我是说自己批量生产成本价,不是成品售价

成品售价批发垃圾的手机充电器,3块也能买到,不过你不能用,电压不稳,干扰大。。。

网友A:
刚到淘宝随便一搜,大把的3-5块的手机充电器,,

这还有一个号称1.9RMB的,不知道你敢不敢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id=4965704030

网友B:
4元建议你多看看小灵通或手机的充电电源。成本应该在4元左右,至于稳定性我想市场上的用量这么大应该不需要怀疑的

至于你说的垃圾的充电器可能是你找的充电器不是正规的厂商生产的,建议你买一个好点的看看,里面没有多少成本的,就是几个三极管跟一个变压器。应该很不错的

网友C:
找个电源厂家  然后说你是大公司采购  要AC/DC ADAPTER 5V1A电源 需要几K的样子。
然后让他送样品~~~~:victory:

网友D:
接7楼
然后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再遇到他:victory:

网友E:
考虑成本还是3吧

楼主:
8# jlass 哈哈,这招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帮忙搜索,确实够便宜的,但是,我想要的模块尽量小,这个太大,放不下我壳子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国产内置MOS的PSR控制器+EPC13变压器

网友F(2012-11-05):
可以找TI的代理商或者TI的销售,UCC3809,或者UCC28700等芯片,应该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http://www.ti.com.cn/cn/lit/ml/slur319/slur319.pdf

网友G(2012-12-25):
楼主 后来你的方案确定了么

网友H:
深圳赛格的苹果小方头,批量2.5一个,还带插头插座

网友I:
哪个方案好?我也要做个恒压的方案,但功率要15W

网友J:
成本这么低的开关电源,你还想批量做?估计你 的产品,也只能是你自己用了
4元的开关电源呀,太可怕了;建议:你如果用单片机处理的东西,用一个好一些的电源的,约10元左右,这么小体积的,也有

网友K:
4元钱,人工都有问题呀,我有用过LS01-15B05S,1W的AC-DC,也许你用的上。

网友L:
  4块  一个早餐

网友M:
我有一个电路可以给你[们看看  用的是稳压管和小可控硅做的,需要的话我把原理图发给你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有一个电路可以给你[们看看  用的是稳压管和小可控硅做的,需要的话我把原理图发给你 ...

给我一份吧 谢谢 397926868@qq.com

网友O(2016-09-06):
PI-05V-B4---380V输入的200mA 降压型稳压器(降压转换器) 直流-直流降压转换器

PI-05V-B4是一款能够在13V至380V输入电压范围内运作的200mA降压型稳压器,其非常适合于工业、电信、汽车、电动车及其他经常遭受严酷电压瞬变的应用。

特点:

1)宽工作输入电压范围:13V至380V(400V绝对Max值);

2)高达200mA的输出电流;可通过并联增加输出电流;

3)无需电感、无需变压器、无需MOS管,从而减少外围器件的成本;

4)超小体积:L18*W9.5*H15.5mm.

网友O:
典型应用电路原理图:

网友P(2017-07-24):
楼主有没有选好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