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DC9~30V-DC12VC的片子?电流要3~4A

楼主(2012-08-25):
求助一个DC9~30V-DC12VC的片子?电流要3~4A

网友A:
TI,PI等官网设置一下条件,匹配的立马就出来了。。。

网友B(2012-11-07):
没错,可以使用选型工具
http://webench.ti.com/webench5/p ... ;O1I=4&op_TA=30

网友B:
因此,可以参考LM25118,或LM5118
http://www.ti.com/product/LM5118

网友B:
http://www.ti.com/product/LM25118
The LM25118 wide voltage range Buck-Boost switching regulator controller features all of the function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 high performance, cost efficient Buck-Boost regulator using a minimum of external components. The Buck-Boost topology maintains output voltage regulation when the input voltage is either less than or greater than the output voltage making it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网友C:
我们做这种宽输入范围的DC-DC隔离模块电源的,
参考www.fectsim.com

网友D:
借兄弟帖子看了,我也在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