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
今天在调试程序时发现FM1702SL能激活不能写卡,
经过一番查找发现问题所在,
HL_Write(TX_BUF,12);(已包括激活写卡)

//FM1702写卡时数组TX_BUF不能成功写入。
当我把数组换个名如TXBUF时,写卡就正常(注意此时写卡是正常的)。
经过认真分析发现FM1702Sl写一个块区数据时一次性要写十六个字节,而我的数组只定义了14个字节的数据。
然后我把TX_BUF数组改成16个字节,下载读卡正常。
但令我不解的是在我数组定义14个字节的时候用TX_BUF做数组名就不能正常读卡,只要把数组名换成其他的就行啦。例如我换成TXBUF就正常。
大家有没人知道为什么的呀,可能跟数据的存储有关。

楼主(2012-08-26):
没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把未改名编译后的bin与改名后编译的bin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改名后能行很有可能是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

网友B:
TX_BUF可能是特殊的字符或寄存器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找过调用的头文件,没有用TX_BUF做标志符的,KEIL C也没有TX_BUF这个关键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编译出来应该不关数组名的事呀,编译出来只有地址没有数组名啦,应该跟标志名不是很大关系吧。难道KEIL软件分配地址时还跟所用标志符有关的吗

网友C:
我不了解FM1702SL,也不了解你的程序是怎么工作的,我猜会不会是你TX_BUF改为16字节后写入数据区的数据没有擦除,之后改回14字节的TXBUF运行,实际还是操作16字节TX_BUF时写入的数据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侠  你说的这种情况能复现么?就是能再次出现么?

我估计不能
你说的情况 我似乎也出现过

网友E:
楼主要自信点   楼上说的对  你在试试  看看能不能复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要我写的数组不是超过16字节数组名是TX_BUF时就会出现问题,数组名一改就没问题啦,因为FM1702写卡时每次操作一个块要写16个字节,我怀疑是我数组只写了14个字节,他写16字节时后面还有两个字节可能找不到地址啦,或者那个数组已经是最后一个地址啦。我是用指针操作的,指针到TX_BUFTX_BUF[13]时,指针找不到下个地址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STC89c52的单片机控制FM1702芯片读写射频卡S50;S50卡每次都是对块操作的每次16个字节的数据。而我的写入数组TX_BUF[14]只定义了14个字节,我换成TX_BUF[16]就正常啦,但是我写成TXBUF[14]也正常,改了个数组名也正常了。我不清楚数组名是不是跟地址的分配有关,我猜是TX_BUF[14]后面没有可用的地址啦,所以指针操作不到下一个地址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只要我写的数组不是超过16字节数组名是TX_BUF时就会出现问题,数组名一改就没问题啦,因为FM1702写卡时每次操作一个块要写16个字节,我怀疑是我数组只写了14个字节,他写16字节时后面还有两个字节可能 ...
引用 楼主:

问你你的情况能不能复现 ? 你回答能还是不能?

网友E:
如果能  你就发送邮箱给keil公司,告诉他们 他们的keil有问题

网友F:
可能你在哪个不知道的地方定义了一个同名的数组,而函数内部的数组是有优先权的。然后两个数组就冲突了,你以为读写的是这个,但实际上是另外一个。

网友F: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编译器的优化级别调得太高,我经常就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优化级别导致的问题 是因为对程序还是理解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不会KEIL的问题吧。难道keil在分配地址空间时还看标志符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过全部文件包括头文件没有用TX_BUF做标志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调到多少才合适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当然是0级开始,如果0级都不行的话就不是优化的问题了。

网友E:
楼主把代码一点点删减

楼主弄这么个破问题 还没搞定   我看着都发急  你实在不知道为啥  代码发上来  让大家帮你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家没有硬件也不好弄,软件是不会报错的,但到实物中就会出问题。我还是发上来给大家看看程序,看看是什么问题。
只要我写入的数据是TX_BUF就不正常啦,能激活卡但到写卡时就会出错

改成其他数组就正常啦

或者写下数组名也正常啦

定义数组也相应的改下名字

网友E:
你重复定义了

网友E:
两个地方  一个是  nrf24101.c

一个是 fm1702.c
你两个地方都定义了TX_BUF
你的问题已经搞定。

现在想问
你重复定义能编译过么? 我倒是奇怪

你程序写的还算规范  不过建议你到百度搜搜我的名字

网友E:
另外 你搞那个 S51S.LIB有问题  你这个玩意 只能定位到C盘的KEIL下面  我刚才我KEIL 安装到I盘无法识别。

就是说你这个c51s。LIB  不咋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会重复定义呢,我的FM1702.c文件没有定义TX_BUF呀,只有nrf2401.c定义啦!FM1702.c只是调用了这个数组,编译能通过呀,只报一个函数没有调用的警告呀。没有警告说重复定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懂,我新手,那个应该是个库文件吧,我没弄呀,应该自动生成的吧!S51s.LIB这个有什么用的呀

MISRA--作为工业标准的C编程规范 , 学习啦:D
我怀疑是指针地址无效,数组只定义了14个字节,而写入的是16个字节

网友E:
你不是说把RevBuffer改成TX_BUF么?

你自己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我是说在主函数中HKL_Write(TX_BUF,12);这里面只要写TX_BUF就会出错,改成其他的HKL_Write(RevBuffer,12);就正常。其他地方不改,只改主函数那里。
或者定义TX_BUF数组时改成其他名字如TXBUF[14]然后主函数用HKL_Write(TXBUF,12);也正常

网友G:
呵呵,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