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dept的环境变量设置呢?

楼主(2012-08-25):
我用了,很好用
但是每次更换版本的时候都需要修改环境变量。头疼啊。

网友A:
修改图片里面的安装地址,然后点击我画框的.bat的文件即可。

网友A:
有问题就继续反馈

网友B:
猴哥很棒哦:)

网友A:
猴哥很棒哦:)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

网友A:
学习了
引用 网友C:
向我学习啊?

网友D:
猴哥给力啊。

网友A:
猴哥给力啊。
引用 网友D: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