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呗 我这个直流偏置设置的问题在哪

楼主(2012-08-26):
事先计算出来的是Vb=0.75左右 Vc=0.9v Ve=0.06v左右
测量Vc是3v 上面35K的电阻两端几乎没有压降
Vb是0.75v左右
这是什么原因 怎么改进

网友A:
1.你交流输入处,和输入偏置电阻那是不是少了个节点啊,怎能图上看不出
2.你输入为什么不用电容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成这样能用了 但是放大倍数怎么不是R3/R4呢 而且把R3不能调到35K 这和我理论计算的差很多啊

网友B:
1楼的图有问题,R1、R2、V1交接点没有节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交流信号来说,你这个图上面的发射机电阻为0,去掉发射级的电容。还有,如果改成35K,你算算最大信号输出范围是不是超过的电源电压,按你这个偏置,动态输出范围会不会太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