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171的应用问题 输出正负15V变压器选型

楼主(2012-08-26):
关于上面这个电路,变压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要用高频变压器吗?哪位大侠能给个常用的型号给我 谢谢

网友A:
高频变压器
没有固有型号可选

网友B:
一个命题,100个高级电源工程师各设计一个变压器,估计很难找到有两个的参数相似度达到99%的。

楼主:
那如何设计啊,变压器参数怎么定?

网友C:
仔细研究CS5171 文档中应该有关于变压器这块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