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由iccavr的bit转换avr studio问题

楼主(2012-08-26):
麻烦大侠们帮忙把“bet[i]|=BIT(7-j);”转换成avrstudio的程序(下面的dht11程序的一部分)
void COM(void)
{
  uchar i,j,m;
     for(i=0;i<5;i++)
  {
     bet[i]=0X00;
  for(j=0;j<8;j++)
  {
   while(!MOSIN);//等待高电平的到来,当高电平到来后便开始计时
          for(m=0;m<50;m++); //延时50us后看还是不是高电平,如果是高那么这位就为1,否则为0
          if(MOSIN)
    {
    bet[i]|=BIT(7-j);
    while(MOSIN);
     }
  }
  }

网友A:
1<<(7-i)
或增加一个宏定义
#define          BIT(i)        (1<<i)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joy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