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的Vcc脚加一去耦电容

楼主(2012-08-26):
各位坛友:
      我们都知道,在使用IC时(包括运放等),一般都在Vcc脚和地之间加一个去耦电容,并且这个电容也一般较小,0.1uF就行。
      并且这个IC的位置尽可能靠近IC一侧。
     大家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理,或是它去耦更深刻的理论?或是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我仅抛砖引玉。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不一定要0.1U,那是对10M以下的,很多年前沿用下来的习惯,具体数值是根据电路板实际情况来的

网友B:
保持电源的稳定、干净,滤除高频噪声,注意电容是有一定的去耦半径的。

网友C:
在一定频率范围内降低电源的阻抗

网友D:
曾经看到过的......

网友E:
这叫退耦电容,或者去耦电容,顾名思义,就是去除耦合干扰的电容。

对于高速或者沿比较陡的信号,其产生的高频谐波干扰很丰富,通过这个小电容通交流、阻直流的作用,可以把这些高频干扰导入到地,这样可以保护电容两端的电路避免互相干扰作用。

网友F:
去耦电容主要用于数字电路以及对噪声比较敏感的模拟电路中,因现实中理想器件并不存在,电容的ESL和自谐振频率等参数与高频阻抗直接相关,所以只能用较小容量的电容做高频去耦,同时要求尽量低的环路阻抗和接地阻抗,这是就近布局的原因,同时走线也要符合要求。0.1uF的去耦电容是针对常规数字电路的,敏感模拟电路则要根据工作频率和噪声分布情况进行合理选择,不能简单一律用0.1uF电容应对,关键是理解为什么,以及对器件参数的掌握。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特别感谢youimiss,着资料很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精辟!

楼主:
回复 网友F:
chunyang老师,很全面!

网友G:
大家讲了这么多,还是没有真正讲到主题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我觉得楼上各位说得已经比较详细了,你再认真看看他们的解释,还是很合理的。
当然,或者你还有什么补充不妨和大家分享下。
14# yuanchsh

楼主:
小电容,高频率滤波!

网友H:
对于数字器件,,,我都会加一个的。。又不占地方,,
呵呵。。加了总比没加好。。。。。

楼主(2012-10-03):
获益匪浅

网友I:
用7414做了个振荡器,没加就不振。这里应该是降低电源高频内阻的。

楼主(2013-01-01):
经常回来看看老贴,继续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