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内电层分割

楼主(2012-08-26):
dxp中pcb怎么分割内电层,没有找到相关的指令,还有用哪种线画
      跪求

网友A:
1、直接用画结构线的分割就行,设置好宽度!
2、要了解的是内电层是负片结构,跟信号层不一样。

网友B:
PADS 我知道怎么弄。 AD 就不知道了 ,帮顶一下吧

网友C:
还没接触到呢

网友D:
附件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