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的作用

楼主(2012-08-26):
请问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到底有什么用?它比所谓的“裸奔”究竟有什么好处?
是提高系统稳定性吗?
菜鸟求问,谢谢!

网友A: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最基本的功能是任务管理, 把 cpu 的时间资源分配给多个"任务".

楼主:
多谢2楼。
是不是这样:单片机裸奔,在主程序里,调用各个子程序模块,如果没有中断的话,每个子程序必须运行完才能执行下一个子程序。而实时多任务给每个任务分配一个固定的时间,执行完这一段时间后,不管这个任务执行完还是没执行完都运行下一个任务。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B:
裸奔:先来先服务的异步事件处理模型。
前后台:并发服务的异步事件处理模型。
RTOS:实时并发服务的异步事件处理模型。

楼主:
怎么又出来一个前后台,它指的是什么?是指带有中断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