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应用问题

楼主(2012-08-26):
void interrupt adint()
{
asm(" clrc SXM"); // 抑制符号位扩展
j=RESULT0; // 取得RESULT0的地址
for(i=0;i<=15;i++,j++)
{
ADRESULT=*j>>6; // 把AD转换的结果左移6位后存入规定的数组
cesi=ADRESULT; // 检验每个A/D转换的结果
}
*ADCTRL2=*ADCTRL2|0X4200; // 复位SEQ1,且清除INT FLAG SEQ1标志写"1"清0
enable(); // 开总中断,因为一进入中断总中断就自动关闭了
}

网友A:
这个是个例子吧?咋啦?

楼主:
是啊,看来大家都看过

网友B:
呵呵,我也见过

楼主:
上面的例子中cesi说是一个寄存器

楼主:
我想问在程序中它怎样达到检查每个A/D转换的结果的效果

网友C:
ADRESULT=*j>>6; // 把AD转换的结果左移6位后存入规定的数组
cesi=ADRESULT; MRO

网友D:
楼主这个实例的是何单片机?我是看的有些不明白的啊

网友E(2012-09-30):
看不太懂 看看各位的见解吧

网友F:
每个A/D转换的结果的效果?

网友G:
主要采用多次采样求平均值的方法   保证采样数据能够保证大至准确   呵呵   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