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外部中断里启动定时器TIM3,无法启动定时器

楼主(2012-08-26):
void Timerx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1;//TIM3时钟使能
        TIM3->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3->P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这两个东东要同时设置才可以使用中断
        TIM3->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DIER|=1<<6;   //允许触发中断
        //TIM3->CR1|=1<<2|1<<7;//|1<<3;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0,0,TIM3_IRQChannel,2);//抢占0,子优先级0,组2        ,最高先级
}

Timerx_Init(6144,0);//72M的计数频率,计数到6144为85us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CFSS中断
{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Ex_NVIC_Config(GPIO_B,4,FTIR);//
MY_NVIC_Init(1,2,EXTI4_IRQChannel,2);//

分部代码如上,在外部中断4中启动定时器,但不知道是定时器没工作,还是没有进入中断?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呵呵, 为什么不使用调试器呢?
在中断里设个断点不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也可以在中断里点个LED

网友C:
还有个建议,可以看看定时器的相应counter寄存器的值会不会改变。

网友D(2015-04-09):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为什么不使用调试器呢?
在中断里设个断点不就找到问题了

您这种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