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互换问题

楼主(2012-08-26):
void swap(int
*p1,int
*p2)
{
int temp;
temp
=*p1;
*p1=*p2;
*p2=temp;
}
想把int temp,变成int *temp,为什么不行?

网友A:
int temp 声明的是int类型,int *temp声明是指向int类型的指针。

temp=*p1;这句是对p1指针进行解引用,返回值是int类型,如果按楼主的意思,temp是个指针变量,这里类型就不匹配了。

网友B:
int temp;定义的是一个整型变量,存放的是整形数。而int*temp;定义的是一个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变量temp,存放的是变量地址;如果改为*temp,则下面一句应为:*temp=*p1;*p1=*p2;*p2=*temp;但是temp必须有一个指向关系,否则可能破坏数据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把p1指向的地址跟p2指向的地地址互换是吧,即p1指向p2所指向的地址,p2指向p1所指向的地址?应该是:
void swap(int *p1, int *p2)
{
    int *temp;
    temp=p1;
   p1=p2;
   p2=temp;
}
*temp=*p1;*p1=*p2;*p2=*temp;//这个是互换指针指向的地址的内容,不是指向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