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80C2051用编程器烧写之后不能工作

楼主(2012-08-26):
单片机80C2051用编程器烧写之后不能工作
最近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采用AT89C2051单片机写一个小程序,使用的是C语言,进行简单的IO口输出控制操作(输出0,1)。keil中编译通过,使用编程器烧写成功。但是就是简单的让P1口和P3口输出0,和1,都不能工作。
用示波器测得各引脚电平如下:P3口全为高,P1.0,P1.1为低,P1.2--P1.7为高,电源和地均正常,复位引脚使用阻容复位电路,电平为低。
求高人指点,为何这样简单的程序控制输出都不能工作呢?同样的程序,换了头文件,在89C52的板子上就能运行,求指点。
程序贴下来:上述测得的电平是在如下C语言程序烧进单片机的
#include<reg2051.h>
void main()
{
      while(1)
     {
             P3 = 0;
             P1 = 0;
     }
}

网友A:
呵呵, 这么简单的程序也会有问题?
既然复位信号是正常的,再手动给个复位信号试试,
再看看晶振的振荡是不是正常?

网友B:
估计晶振就没起振

网友C:
记得89C2051有个端口要上拉。内部没有上拉电阻,你查查芯片文档中有介绍。

网友B:
只有P1.0,P1.1需要上拉

网友D:
高度怀疑晶振出了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根据各位的指点,我正在进一步查找原因~有问题继续向各位请教哈

网友E:
先查硬件

网友F:
估计是晶体的问题

楼主:
:L感谢各位。晶振正常程序没问题,编程器正常错误是:烧写前没有擦除:L晕死,感觉好丢人:dizzy:

楼主:
:L还有就是我想问,为什么只有在发送了复位信号后,89C2051才能正常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