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at类型的有效位问题

楼主(2012-08-26):
搜索出来的结果是float的有效位数是6位或7位
如果是1.2345678这样的数字则第8个有效数字则是不可靠的。
但是如果是123456783454345.0这样的数字,8以后的位都是不可靠的吗?

网友A:
楼主思考一下,float只有4字节,不可能既能表示比最大的int(同样是4字节)还大的数据,而且却不损失精度

设想一个离散空间里所有的int
两个挨得最近的int,差值总为1

但设想一个离散空间的所有float
两个挨得最近的float的差值,取决于它们是哪两个,而不是恒定差值

float越小,差值越小,float越大,差值越大

网友B:
float的最有24位有效位或23位有效位
10^7 < 2^24 < 10^8 有效位数为7位
10^6 < 2^23 < 10^7 有效位数为8位

之后再乘上指数后有效位数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