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饱和时的疑问

楼主(2012-08-26):
最近在学习模电,在看到三极管的3个工作状态时,对于饱和状态有一点疑问,请老师解答
问题:三极管(NPN)饱和时,存在集电结和发射结都是正偏,也就是基极电压大于集电极电压,那么看成二极管的话电流Ic的方向是不是应该由基极流向集电极,但是我们都知道此时的电流Ic是由集电极流向发射极的,请指教为什么,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说的应该是NPN型的管子。
“我们都知道此时的电流Ic是由集电极流向基极和发射极的”这就应该有问题,应该是:“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都流向发射极”才对。

楼主:
首先你说的应该是NPN型的管子。
“我们都知道此时的电流Ic是由集电极流向基极和发射极的”这就应该有问题,应该是:“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都流向发射极”才对。 ...
引用 网友A:

对 你说的对 我改正 自己没有想清楚
我的问题顺便也帮我解答一下吧

网友A:
电流的方向与电子运动的方向相反,发射极电子浓度高于集电极电子浓度。这些都是没有没有问题吧。
饱和时确实两个PN节都正偏。那么基区从发射极"吸取"的电子多于从集电极"吸取"的电子(因为:发射极电子浓度高于集电极电子浓度)。可以理解为从基极到发射极的的电流大于从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类似向下有个10mA的电流,向上有个1mA的电流(其实应该更小),但是表现给你的就是只有向下的9mA的电流。所以电流是从基极向集电极流只是他太微乎其微罢了。
如果楼主想不明白可以按二极管的温漂和扩散来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是三极管的工艺问题造成的吧

网友B:
任何时候电流总是从电位高的方向往电位低的方向流哇

楼主:
是不是这样 三极管(NPN)饱和时集电级处同时存在两种电流 一种是由基极流向集电极 另一种是由集电极流向发射极  只是后一种比较大  将前者掩盖住了

网友C:
在这不能用电位高的一端流向低的一端来判断电流方向。应该用电荷的移动来判断。

楼主:
翻翻书去看看三极管内部的电荷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