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库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一下stm8库的问题,用库写函数编译出来的效果,和我们自己写的程序比怎样,用哪个写效率更高一点,或者说库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如果你写的代码质量高的话,效率会高,如果你写的代码经常出现问题,还是用库吧

楼主:
嗯,正在研究,谢了

网友A:
研究的怎样了

楼主:
觉得还是自己写,对内部结构会有更深的理解

网友B:
库主要是方便,效率肯定不会太高

网友C:
初学者还是建议先自己写

网友D:
用库之前,要先研究清楚

网友E:
有时候用库还是相当方便的

网友F:
stm8寄存器相当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比较适合自己配置寄存器

网友G(2012-12-18):
如果做项目,果断用库,要不然程序看都很乱,库函数耐看,并且方便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库写的程序比自己写的可不是大一点半点,简直可以算恐龙

网友J:
大点没关系,现在的衣着时兴宽松, 如果你水平高, 可以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