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理论基础

楼主(2012-08-26):
高速PCB设计理论基础

网友A:
又是关于PCB设计的,我还是收下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很好的高速PCB设计资料

网友C:
很基础的理论,对深入理解高速PCB的设计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D:
很好的PCB基础理论读物,很有启发

网友E:
高速pcb设计还是比较需要的,平常不怎么考虑高速的问题,现在终于知道了 不错

网友E:
速PCB设计流程:

1.原理图设计:原理图逻辑功能设计,生成网表。

2.PCB板数据库准备:板框的外形和层叠结构,电源和地的层次分布。

3.导入网表。

4.关键器件预布局:某些器件位置已确定,不能随意放置。

5.布线前仿真:信号完整性(SI)仿真,电源完整性(PI)仿真,时序(TIMING)仿真,电磁兼容性(EMI)仿真。

6.约束驱动布局:利用前仿真得到的约束规则进行布局。

7.约束驱动布线:自动布线,手动布线。

8.布线后仿真:信号完整性(SI)后仿真,电源完整性(PI)后仿真,电磁兼容性(EMI)后仿真。

9.修改设计,布线后验证:主要是DRC和DB的检查。

10.设计输出,PCB板加工:光绘文件输出,钻孔文件输出。

11.PCB功能调试、性能测试: 单板调试、性能测试、设计验证、温度试验、EMI测试等。

网友F:
很好的PCB理论资料

网友G:
不错的PCB资料,多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