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变压器选择

楼主(2012-08-26):
(无正文)

网友A:
一是输入电压是多少,二是你选 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B:
还有输出功率,所用变压器材质等等。

网友C:
首先要明确你的应用系统,才好分析,这样太笼统不好说

楼主: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了

网友D:
找本开关电源的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