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JLINK连接不上ARM板子?

楼主(2012-08-26):
ARM, link, ST, RS, AC
关于10芯2.54mm间距的JTAG插座,连接J-LINK编程器,网上有很多资料,但看后反而更加疑惑。
我画的电路板(片子是STM32F103VCT6),使用开始菜单下的“J-Link ARM V4.20p--J-Flash ARM”根本无法烧写,
显示:Wrong AHB ID(15:3).Expected 0x4770001。参下图。

查资料,发现资料相互矛盾,关于这个10芯2.54mm座的接法,疑问如下:
1、第6脚,究竟是什么也不接,还是接TDO?
网上说是接TDO,但买的的转接板上,却是NC,即什么也不接的意思。
而且网上画的电路也怪,似乎TDO不加上拉电阻,这是怎么回事?
2、第3脚NTRST、第4脚NRST,是否与ARM片子相连?难道它们根本不与ARM连接,网上画的标注,纯粹是标注,并
非当真连到ARM片子上了?
3、买的转接板上,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NTRST、NRST使用相同的丝印,但用万用表一量,二者并未短接?

楼主:
谢谢楼上,照你的办法,现解决。
可以烧写,向各位报告一下:
1、第6脚,接TDO,我买的转接板什么也不接,是错的,需要人工飞线(山寨板子的坏处,后悔死了);
2、第3脚NTRST不连、第4脚NRST连;
3、转换板是山寨,丝印标错了,以实际连线为准。

但现在有了新问题:我买的JLINK(附它的转接板),用来烧程序,头几天还行,但我反复调试、反复烧程序,约1周以后,大约有5个电路板,再也无法烧新的程序,只有旧程序还在STM32片子里跑。

经检查,故障集中体现在:
一、STM32F103片子上的TCK脚,不是对地短路,就是对3.3V电源短路(确认是片子短路,因为我把外围的线剪断后,仍然短路,可见是片子里面短了)。

TCK是JLINK经常使用的脚,难道说,是山寨JLINK仿真器把这个脚烧坏了?

二、还有一种情况,烧写脚没有对地、或对3.3V短路,就是烧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