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MCU内部开辟RAM,有搞过的吗

楼主(2012-08-26):
12864液晶    主控KS0108 显示使用MCU内部开辟RAM,有搞过的吗
希望能给一些意见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楼主:
具体开辟RAM的思路 希望能给一些。我现在是显示的时候上电第一次能显示,文字都能刷出来 ,但是显示貌似存不住,还是什么问题 然后就在显示正确的位置显示乱码了。

楼主:
关键我现在问题再164送数据,是不是这个时候 首先 液晶不能判忙 ,得通过延时来解决,其次是开辟RAM的时候可以读写吗?

楼主:
//==============================================
// 函数: void LCD_SEND164(unsigned int Data_164)
// 描述: 送一个字节的显示数据至LCD中的显示缓冲RAM当中
// 参数: Data 写入的数据
// 返回: 无
// 备注: 74HC164,时钟上跳,数据输入.先高位后低位.  延时函数估计得修改
// 版本:
//========================================================================
void Send164Data (LCDBYTE data_164)
{
  unsigned char i,j;
  //
  DIS_CLK_0;      //clk=0,为上跳做准备.
  j= data_164;
  for(i=0;i<8;i++)
  {
    if(j&0x80)   DIS_DATA_1;
    else   DIS_DATA_0;
    j <<=1;        //高位先行,数据左移1位.

    DIS_CLK_1;    //时钟上跳,数据移入.

    DIS_CLK_0;      //clk=0,为上跳做准备.

  }
}

//================================================
// 函数: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int Data)
// 描述: 写一个字节的显示数据至LCD中的显示缓冲RAM当中
// 参数: Data 写入的数据
// 返回: 无
// 备注: 通用版LCD驱动程序 标准子函数
// 版本:
//============================================
void LCD_DataWrite(LCDBYTE data_164)
{
    _nop_ ();
LCD_A0=1;
LCD_RW=0;
Send164Data(data_164);
LCD_EP=1;
LCD_EP=0;
}
//========================================================================
// 函数: void LCD_RegWrite(LCDBYTE Command)
// 描述: 写一个字节的数据至LCD中的控制寄存器当中
// 参数: Command  写入的数据,低八位有效(byte)
// 返回: 无
// 备注: 通用版LCD驱动程序 标准子函数
// 版本:
//========================================================================
void LCD_RegWrite(LCDBYTE Command)
{
LCD_A0=0;    //指令
LCD_RW=1;    //写
LCD_RW=0;
Send164Data(Command);
LCD_EP=1;
LCD_EP=0;
}

网友A:
通行的做法:
#define lcd_row        0x08u //定义lcd的行数,以字节为单位
#define lcd_column         128u //定义lcd的列数
uint lcd_buff[lcd_row][lcd_column];  //定义buff数组
操作时先在buff里面修改,完事了在一次性写入lcd。

网友B:
:lol沉得好快

楼主:
有人讲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