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楼主(2012-08-26):
(无正文)

楼主:
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
序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

网友A:
以保证同步

网友B:
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

楼主:
嗯,我大体知道了, 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恩,如果你的时钟要求频率都是一样的,你可以选择CLK BUFFER。如果需要好几种频率的时钟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时钟芯片哦。请问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时钟呢?

网友D:
楼主可以说一下具体需求

网友E:
楼上的各位朋友回答的比较全面了,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