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用互感线圈时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请问。1利用可调线圈去做振荡电路时,有没有必要去认同名端。
2,这个线圈根据绕向如何辨认同名端?
3,如果上线圈一端接三极管基极,下线圈下端接三极管集电极,中间加上几个电容,那么他的起震原理是什么?
4,如果有一个交流信号流入下线圈下端,那么他在上线圈产生的电压,是增加了3V或9V的电压还是减少?

楼主:
是不是下线圈下端电压降低,那么上线圈上端电压就会增加呢?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下线圈下端电压降低,根据电感的定义呢,他会产生一个电压来阻止这个线圈电压降低。下线圈下端产生的电压为正。通过互感,那么上线圈上端也会产生一个电压使其上端电位增高。各位,请问对吗?

楼主:
来个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