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中想要用IDDR,不能例化原语实现,怎么办

楼主(2012-08-26):
Virtex-4与Virtex-5器件均采用这4个寄存器来实现双倍数据率输入(IDDR)寄存器,功能设计师只需例化IDDR原语便能实现,但是我现在在spartan3 需要实现一个IDDR功能的东西,但是没有这个原语。。。。。怎么办

网友A:
// IFDDRRSE: Double Data Rate Input Register with Sync. Clear, Sync. Preset
//           and Clock Enable.
//           Spartan-3
// Xilinx HDL Libraries Guide

IFDDRRSE IFDDRRSE_inst (
   .Q0(Q0),    // Posedge data output
   .Q1(Q1),    // Negedge data output
   .C0(C0),    // 0 degree clock input
   .C1(C1),    // 180 degree clock input
   .CE(CE),    // Clock enable input
   .D(D),      // Data in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R(R),      // Synchronous reset input
   .S(S)       // Synchronous preset input
);

// End of IFDDRRSE_inst instantiation

网友A:
这个是S3的IDDR

楼主:
哟西。。。猴哥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