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声音采集一般用什么样的MIC(要求高灵敏度)

楼主(2012-08-2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型 号:VCA-100MIC,它的拾音面积为:10-50平方米
音频传输距离:2500米,频率响应:350Hz ~ 3.4kHz,灵敏度:-33dB
http://b2b.c-ps.net/155693_detail.html,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
2# wjzx11105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B:
电容性话筒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但是如何抑制噪声或干扰是个问题

网友C:
频率响应 350Hz ~ 3.4kHz

只能听人声?

网友D:
人的说话声音也就是集中在300Hz到3.4KHz,MIC信号的低噪声放大确实需要下点功夫设计,要求高的都是采用低噪声的运放来做,比如SGM721/722、LMV721/722,我这里有成熟的电路,有需要的可以留下邮箱或者加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