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用作单稳态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8-26):
忘发附件了。

网友A:
脉冲信号就是在一个周期内有一半时间(甚至更长时间)有信号,即相当于短暂的直流量,而在另一半时间没有信号,这个周期是很短暂的,所以这样在开关通断的瞬间就产生了这个高频的脉冲信号,即短暂在直流量。所以,你负电压值就传到555定时器的2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