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designer使用频率最高的版本

楼主(2012-08-26):
接触psoc差不多快一年了,新近上手psoc3,发现问题也很多,对于psoc1,designer更新速度不是很快,但是creator就不一样了,三天两变脸,总感觉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向各位征询一下自己目前使用的版本,如果版主GO_PSOC能发起投票统计一下designer、programmer、creator三种软件使用覆盖率就更好了,这为大家学习和讨论也营造了一个共同的平台。
   看看大家的开发环境是什么样的,我先说一下自己的:
   开发套件:psoc3 ftk003
   creator:1.0 beta5.0
   programmer:3.12 beta
   Designer:5.2 sp1
另外以前熟悉过creator2.0一段时间,但没在板子上跑例程,和creator1.0相比好像变化挺大,有谁可以一下自己的体会吗?谢谢!

楼主:
虽说与时俱进,但是这组件的更新速度太快了,那些先前版本的芯片直接就无法应用在后续高级版本中了,势必造成大批量生产后续升级时的潜在危险,所以想看看大家认为目前哪个版本的比较好。

网友A:
因为 PSoC1 相比 PSoC3/5 已经比较成熟,所以 PSoC Designer 的更新速度不是很快,如果使用的不是 4.4(或者更老),升级时遇到的问题一般很少(甚至没有)。

Creator 更新速度比较快,功能也在不断改善。 所以如果做开发的话, 最好还是使用最近版本的 Creator, 这样升级时遇到问题的可能性最小。 楼主的 creator:1.0 beta5.0 显然是有点老了。

网友B:
版本升级主要是增加组件和增加一些好用的功能,是好事,呵呵
“和先前版本的芯片无法应用于高级版本”楼主指的是什么?芯片还是那颗芯片,只不过是用高版本的creator能实现更多的功能。楼主指的潜在危险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creator升级势必造成原有工程案例的部分组件过时,同时推出新组件,这无可厚非,恼人的是由此种种又会形成很多新的问题,就最近发布的creator2.1

楼主:
前两天teabottle挂出的“主题:应对元器件停产的方法”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59.html是个好提醒,好在现在只是讨论技术细节,落实到真正生产实际就要考虑诸多因素,在这里并无吐槽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听听大家对psoc软件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