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极管极性判别方法

楼主(2012-08-26):
由于三极管的基本结构是两个背靠背的PN结,根据PN结的单向导电性,也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判别三极管的极性或类型。
一、判断三极管基极

对于NPN型三极管,用黑表笔接某一个电极,红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电极,若测量结果阻值都较小,交换表笔后测量结果阻值都较大,则可断定第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电极为基极;如果测量结果阻值一大一小,相差很大,则第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不是基极,应更换其他电极重测。
二、判断三极管发射极e和集电极c

三极管基极确定后,通过交换表笔两次测量ec极间的电阻,如果两次测量的结果应不相等,则其中测得电阻值较小的一次为红表笔接的是e极,黑表笔接的是c极。
对于PNP型三极管,方法与NPN管类似,只是红、黑表笔的作用相反。
在测量ec极间电阻时要注意,由于三极管的V(BR)CEO很小,很容易将发射结击穿。
三、判断三极管极类型
如果已知某个三极管的基极,可以用红表笔接基极,黑表笔分别碰另外两个极,如果测得的电阻都大,则该三极管是NPN型三极管,如果测得的电阻都较小,则该三极管是PNP型三极管。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从来都

网友B(2013-01-10):
为什么Rec<Rce时,红表接的是发射极??

网友C:
万用表上有个测放大倍数检测的孔

网友D:
最基本的资料  呵呵   三极管这一块判断还是比较烦的   直接通过数字万用表上的测试三极管档位来实现   很简单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