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无正文)

网友A:
拆开看你的充电器内部是否是2串锂电专用的充电器还是就是个输出8.4V的电源适配器
如果是后者,要加BQ的,如果是专用的充电器,内部保护充电管理,那可以不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开充电器,里面一个小变压器,两个三极管,其他就是电阻电容类了,应该不存在电池管理,还得加管理电路,有含有电池管理的2串锂电的充电器推荐一下吗?

网友B:
如果你不需要检测充放电过程的话你加了保护板就可以了,保护板有充放电保护之类的
还有OZ8920是16串的专用锂电池管理芯片,主要用于采集检测的,2串的我没用过

TI上次弄了个10串的BQ系列,一直觉得不好用,调了很久,不过最后还是调通了

推荐你一个单芯片的,S-8261,精工的,不过只有简单的充放电和短路过流保护功能
你用两个就可以做两串了,一个5毛钱。

网友C:
可以采用这款试试,QQ443473511

网友D(2012-11-26):
建议到TI的论坛发贴求助吧“: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35.aspx

网友E:
锂电池保护板起作用的时候貌似输出是0V的,需要充电激活。
不过我只在电池组不小心短路的时候,和电池组过放的时候触发了电池板起保护功能。
过压没试过,因为我的搞的3串充电截止电压是12.4V,说不定过压的保护不会输出0V……
当然会不会输出0V,也和所用保护芯片的型号有关。
电池组输出0V怎么也说不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