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单步调试问题

楼主(2012-08-26):
刚使用psoc不能单步调试,按F4也不行,不能在线调试。

楼主:
总是报这个错误:Could not connect to ICE.

Status 0xc0045a0e
Subsystem: PSoC Debugger Core。

网友A:
遇见过,后来不知为啥自己就好了

网友B:
硬件连接和软件设置都没问题,是吗

网友C:
仿真器坏了就会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