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调用出现死循环

楼主(2012-08-26):
L_tmp = L_mult(*s_ptr++, sa);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 调用的是一个L_mult函数 而L_mult函数只是对一个两个参数进行相乘 再按条件决定所得的积进行处理 最后返回一个值

楼主:
为什么会一直进入这个函数调用 就死在这 调用完出来 又进去

网友A:
你给出的信息太少了,先说明s_ptr, sa是什么?L_mult是自己实现的,还是调用的intrinsics?

网友B:
表示没看懂

网友C:
我的理解   你看一看    L_mult(  ( *s_ptr  )++,  sa  );     你看一下   对不对   因为你使用指针   你想做的是改变指针所指向的地址中的数值   而事实上按你的写法他是在给存储地址循环加一    不知对不对   希望高人指点   哈哈